请求安川伺服C相差分信号接三菱PLC

楼主(2018-12-17):
PLC是三菱FX3U
伺服每转一圈C相会输出1脉波, 请教怎么读取这讯号?
C相PCO输出是5V, /PCO输出是-5V, 估计需要中间接一个差分信号器----型号还不明
问题1, 从差分信号出来接去X0, X0对应C235, 那代表转转一圈C235就会有一次数值吗?
问题2, X0也会亮灯吗?
问题3, 因为目前马达转动X0和C235是没有接收到讯号!
问题4, 使用三菱PLC的话, 差分信号器有指定什么型号或规格吗?
求指教!~!~! 谢谢

网友A:
FX3U本体只能接收集电极开路信号,如果要接收差分信号请考虑2HC模块

楼主:
2HC也是一個不錯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