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380V 55kw电机电缆和仪表电缆能不能走在同一个桥架?

楼主(2018-12-17):
现场最大电机是55KW 380V的,仪表为4-20ma两线制的,由于安装空间问题不好分桥架铺设,全部走在一个桥架里,仪表线带屏蔽层,请问运行起来干扰会不会很大。

网友A:
这只能是看运气了。

网友B:
听天由命吧

网友C:
是在无法分开走,就在一个线槽里面分开信号线和动力线不要交叉,影响还是有的,具体多大还是得看运气,最好是把屏蔽线全部接上

网友D:
可能会干扰,要会用接地方法。

网友E:
在过去老厂里都在一起,电流的还可以,电压的肯定不行

网友F:
分开5厘米也是分开,辐射干扰都会降低很多很多;你就算拿一片薄如1毫米的铝板将线隔离开来,都能完全杜绝辐射干扰了,怎么叫没办法隔离呢?

网友G:
我们公司,动力线和控制线都在一个槽盒里的,混合在一起,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耍求不高的话,放吧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H:
线槽用中间带隔断的
最主要还是看运气
自学

网友I:
第一,看距离长短,越长干扰越大,第二,看电缆质量,第三,看桥架是不是那种带隔断的,第四,看人品。回答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