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动力线与信号线走同一个桥架干扰问题

楼主(2018-12-17):
公司是做水处理设备的,用的电机都是55KW以下,也有变频器,电工布线时把所有的线(动力线、信号线、仪表线)全布在一个桥架里,仪表线带屏蔽层,单端接地,其它线不带。控制电源从隔离变压器接出来,做了几个项目也没有发现信号干扰问题。最近有人提出动力线和信号线要走不同的桥架,否则电机开起来之后仪表数据不准确,说遇到很多次这样的问题了,请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产生,同样所有线布在一起,有的现场有干扰而有的现场没有干扰???

网友A:
干扰有大小,不是绝对的,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搞工控的必须重视干扰问题。

网友B:
1楼说的对,也可以采用用隔板桥架

网友C:
厂家都是建议动力线和信号线分开走 都是为了预防 一般也都是预防为主 真出了干扰 确实挺头大的 而且一般还不容易根治

网友D:
应该分别规范的走桥架,不然的话会对测点信号产生影响,特别是0-10V造成温度,流量等数据偏差大!

网友E:
分开桥架走,最好变频电机电缆也用变频屏蔽电缆。

网友F:
距离越长,干扰越大,之前遇到过一次。还是分开布线比较安全

网友G:
干扰无处不在,我们要做的就是严格按防干扰的措施布线或加装消干扰装置。否则干扰出现是随机的、偶发的让你无处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