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各位高手,帮下忙,第一次做项目!!!

楼主(2018-12-17):
谁有把数显压力开关数值用AD模块显示在触摸屏上的程序,能不能发来我,参考一下,谢谢,PLC是欧姆龙CJ2M的系列

网友A:
打欧姆龙客服有一条指令,可以进行转换好像是SCL,还可以写个转换程序

网友B:
自己写个功能块吧,一劳永逸,或者就用2L说的用SCL指令

网友C:
查手册,压力表的压力范围,电压范围,分辨率,然后用缩放指令SCL变换成你要的数值显示即可,或者写功能块也可以。
不懂得可以问,但最好不要参考别人的程序编写,自己看手册上的指令自己编写,做过之后你就会了。

网友D:
发你一个欧姆龙 模拟量程序样例,希望对您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