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8):
系统是宁波海得的系统,问题的Z轴是上下运行,往下运行的时候没到位,Y 轴就误动作,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或有什么方法判断是哪里的原因,谢谢大家

网友A:
清内存系统复位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内存系统复位

你好非常感谢回答,是不是和干扰有关系

网友B:
可以先检查一下联轴器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找到了,是机械方面的问题。具体情况还没拆下来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找到了,是机械方面的问题。具体情况还没拆下来看

这就觉得离谱了,你还没到位,检测反馈部分给出了到位?机械偏差?那么调试时候发现不了?

楼主:
是用了几年的设备了,我也是帮忙去维修 的,也不太熟悉

网友D:
手动Z轴什么状况呢?机械有没有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