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8):
我用MPI数据线,如附件图片所示,用starter软件连接西门子S120_CU310_DP变频器,怎么搞都是连接不成功,提示如附件图片所示,是不是驱动没装好?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这MPI的数据线的驱动去哪下载?该怎么样才能连接成功呢?以读取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网友A:
这个适配器的驱动,在step7 5.4 sp5以上版本自带了。s120走的dp通讯,你适配器插到plc了吗?适配器支持你的dp总线的通讯速率吗?
scout功能更强大,包含了starter软件的。

这个控制器支持232串口通讯。

网友B:
无法连接到选定的目标设备!是原装适配器吗?连接到MPI口了吗?能和step7软件连接上吗?看来你是个新手。

楼主:
大佬,我这不是连step 7软件,是连starter软件,连的是S120变频器,不是PLC,线缆是好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法连接到选定的目标设备!是原装适配器吗?连接到MPI口了吗?能和step7软件连接上吗?看来你是个新手。

大佬,我这不是连step 7软件,是连starter软件,连的是S120变频器,不是PLC,线缆是好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适配器的驱动,在step7 5.4 sp5以上版本自带了。s120走的dp通讯,你适配器插到plc了吗?适配器支持你的dp总线的通讯速率吗?
scout功能更强大,包含了starter软件的。

这个控制器支持232串口通讯。

版主,我这个线是好的,连西门子的PLC没问题的,我现在线是插在变频器上的,就是用STARTER软件连变频器,怎么也通讯不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
你的数据线在PLC上测试过DP没有?有些数据线MPI没有问题,DP就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我这个线是好的,连西门子的PLC没问题的,我现在线是插在变频器上的,就是用STARTER软件连变频器,怎么也通讯不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s120点dp通讯口带了24v电源了吗?问你是否连接到plc,就是因为这个通讯适配器需要从plc接口取电的,你连接到s120了,你的适配器的mpi power usb指示灯亮了吗?
这个适配器支持的通讯速率也不高的。

考虑走232口吧,s120带了232串口的。

网友D:
你这线老版本的,要24V 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s120点dp通讯口带了24v电源了吗?问你是否连接到plc,就是因为这个通讯适配器需要从plc接口取电的,你连接到s120了,你的适配器的mpi power usb指示灯亮了吗?
这个适配器支持的通讯速率也不高的。

考虑走232口吧,s120带了232串口的。

连的时候mpi power usb指示灯都有亮的哦,走232串口的话,是串口线就可以吧,那选用的驱动到时该选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数据线在PLC上测试过DP没有?有些数据线MPI没有问题,DP就有问题。

这根线DP那就没测试过哦,MPI线还能适合DP通讯?

网友E:
仿CP5711适配器如果能走MPI连STEP7就可以走DP通信连接CU320。看看你的接口设置有没有问题?如波特率、站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的时候mpi power usb指示灯都有亮的哦,走232串口的话,是串口线就可以吧,那选用的驱动到时该选用哪个?
普通的串口线的,手册有讲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