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8):
台达plc modbus通讯里面的M1120和M1161有什

网友A:
M1120是 com2通讯参数保持用的  M1161是8位和16切换用的 ON时为8位模式
  • 下载积分:+2(逝水年华) 非常感谢

网友B(2019-09-04):
引用 网友A:
    M1120是 com2通讯参数保持用的  M1161是8位和16切换用的 ON时为8位模式

    啥叫“通讯参数保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啥叫“通讯参数保持”
    就是不接受外部设定修改,如果要改必须解除M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