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8):
松下A6伺服,怎么设定上电就使能,求大神解答

网友A:
看一下A6的说明书 找一下使能的参数

网友B:
1.接线
2.参数设置下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A6的说明书 找一下使能的参数

看说明书没有找到这个参数,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说明书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接线
2.参数设置下

1.你说的是X4口接线吗,我想这个口不接使能的线
2.参数设置哪一项,可以上电时就使能,不需要外部线来控制

网友C:
使能信号0V短接不就行了

网友C:
刚看了下说明书,参数应该是Pr4.05,00030303改成00838383常开变常闭

楼主:
非常感谢,已经OK了。
我是把Pr4.05改为8618883

网友D:
      看说明书

网友E:
不建议这样用,这样用的正常时序逻辑容易发生冲突。
如果一定要这样用,那就改I/O口第29脚(使能脚)的定义模式,默认是低电平使能,改成高电平使能,就是通电就自动使能了。
这个改动如果通过参数输入设置,就要进行数字的进制转换才行,将16进制的数值串转换成10进制的数字串,输入保存,写入EEPROM,重启生效。
最简单便利是用软件PANATERM.6改,“其它”——“引脚定义设定”,将29脚的 “A接”模式改成“B接”模式,重启驱动器新设定生效。

网友E:
松下伺服的该功能的改变,个人觉得比三菱、比安川好。
三菱和安川,一但设定通电自动使能之后,要伺服不通电使能,只能再修改伺服参数,并让参数生效才能让伺服不在通电使能。这样其实对设备维护和设备故障排查等带来麻烦和困难。富士也是这种方式,设定了通电使能之后,原来I/O口的使能脚就完全失效了。
松下伺服的则不同,松下的通电使能方式改变,其实是改变定义:由原来的“低电平使能”改变未“高电平使能”方式。什么叫低电平使能呢?就是将29脚(使能脚)直接拉到0电位,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需要控制使能信号的通断,可以直接在插头内部将29脚跟工控脚41脚短接,这样只要插头插上去,通电就自动使能了;相反,我们只要拔掉I/O口的插头,伺服马上通电就不再自动使能。
其实同理,如果通过参数改变了使能方式,我们通过I/O口给相反的指令,驱动器马上悉放使能。
松下伺服这个设计,我认为非常人性化,非常好。

网友F:
一般接29脚,外部控制。
plc

网友G:
一般我们公司电控设计都是外部接线 通过外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