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8):
要点就是 总共3组控制 有个手动自动,温度信号是4-20毫安由温控仪表反馈的 ,超温报警,低温报警
请大神帮帮忙

楼主:
求帮帮忙

网友A:
用仪表自带的报警点就可以控制了,根本不用plc
显示报警的温度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楼主wmy707436680于2018-12-18 18:57发表的 哪位大神能帮忙画一个关于电加热器的梯形图给我看看看 :
要点就是 总共3组控制 有个手动自动,温度信号是4-20毫安由温控仪表反馈的 ,超温报警,低温报警
请大神帮帮忙

温控表不就可以显示温度的嘛
我知道温控表可以显示就是想在程序上怎么弄的

网友B:
直接用模拟量读出来转换成相应的温度就好了啊

网友C:
可以使用pid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