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8):
昆仑通TPC7062KX如何与电脑 通讯?

网友A:
只是下载程序的话就用USB。

楼主:
需要上传程序。

网友B:
如果下载的时候没有勾选 回传,只能备份后写入同型号屏幕的。

网友C:
看触摸屏使用手册

网友D:
只下载的话,选好串口,然后USB就可以了,如果需要上传,首先要确定触摸屏内是否下载了工程文件,如果没下载,说啥都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