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s2新建数据出现“新建数据已达上限”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18-12-18):
gx-works2新建数据出现“新建数据已达上限”错误?怎么解决

网友A:
菜单栏 工程--工程类型更改--选更改工程类型 点确定,再编译一下
下载积分:+1(yumaofan) 真诚感谢!

网友B(2019-03-07):
你更改一下 使用标签就可以解决了
在创建工程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