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模拟量输入模块MAD01的故障请教

楼主(2018-12-18):
配置: CPU omron C200HE 输入模块1个 ,输出模块1个,模拟量模块1个,通道旋钮在1位。
故障现象:开机模拟量模块报错,ERR红断亮,但RUN灯也亮,PLC接收不到模拟输入信号。将模拟量模块旋钮转到0或者3,ERR灯熄灯,RUN灯正常,
但由于地址已变更,PLC依然收不到模拟输入信号。
请各位高手帮忙解惑,倒底是什么原因选成ERR灯亮,为什么转换通道后又正常?

楼主:
没人回复,我自已顶一下

网友A:
没用过这种系列的,按照CJ系列的来说,应该是组合单元内的单元号不能重复,修改单元号需要创建IO表或者直接读取,有时还需要内部设置参数才能正常读取。如果还不能解决的话直接找客服,这种问题找客服最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