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我用acc发脉冲 为什么电机只能向一个方向转

楼主(2018-12-19):
我用了欧姆龙的 CP1E plc 根据手册 用acc做点动脉冲 ,但是为什么我只能反转 ,没有正转的 ,求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你试过用负数了吗?

网友B:
检查你的驱动器,设置为脉冲+方向还是CW/CCW控制?

网友C:
没加电阻吧,以前也试过这问题搞到头痛,后面加限流电阻就解决了

网友D:
总之不是程序问题,检查方向线以及是否是脉冲+方向的模式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