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协议问题

楼主(2018-12-19):
各位大神好!想请教个关于通讯的问题,我现在想做个控制,用三菱FX3U的PLC挂485-BD模块,与富士变频器通讯,写入变频器的运行频率,其他无要求。三菱PLC跟三菱变频器通过MODBUS协议,通讯简单;富士的同样支持MODBUS协议,咋就通不上?我的理解,既然都支持MODBUS协议,那我就不用过多考虑变频器品牌因素,只修改相应参数地址就好,不知我理解的有没问题,初次接触通讯,望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485-BD不支持modbus通信吧 FX3U-485ADP-MB支持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B:
bd通讯卡是不支持MODBUS协议的,你只能使用无协议通讯,按照变频器的通讯报文格式,编写程序,3U有个好处就是CRC校验码是有专用的指令的,这样就省了好多麻烦事了

楼主:
应该支持
downloadfile-三菱 -三菱FX3U利用FX3U-M485BD通讯模块与MODBUS设备通讯_看图王.pdf

网友C:
用RS指令,看哈FX3通讯2016,3U有CRC指令还是好写的。

网友D:
有HMI嗎?
大多的HMI都有支援各家變頻器....就不用自己那麼累寫通訊了

楼主:
嗯,这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E:
无协议通讯就是什么协议都能通讯,关键看你写不写的出来了。要省事的话用485-MB模块或者用5U,比3U贵不了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