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9):
现在有个项目准备用MODBUS协议和机械臂做主从通讯 PLC作主站 机械臂作从站 PLC发命令给机械臂后 等待机械臂完成的过程 是不是让PLC固定一段时间间隔去读机械臂寄存器的数据 直到对应的寄存器给出事先设定好的寄存器值?
还有如果是多从站的轮询机制 是不是搭配变址寄存器 然后固定间隔的去触发MODBUS读指令 去采集各下位机的数据?
有没有做过类似项目的友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思路呢
我个人感觉这个的可行性应该是可以的 项目正准备这样做

网友A:
用MODBUS TCP,然后不停的轮询,比单纯的MODBUS可靠些,再加上外部的安全控制回路互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ODBUS TCP,然后不停的轮询,比单纯的MODBUS可靠些,再加上外部的安全控制回路互锁。

轮询方式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B:
可以把机械手定位完成的信号接到PLC,通讯启动机械手动作,机械手定位完成信号反馈回来再去读机械手状态,或者用轮询不写的时候一直读,比如D0=1,1#站读,读取完成SM8029触发D0加一,D0=2,2#站读,一直轮询,当需要发送命令时,把读指令全部断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机械手定位完成的信号接到PLC,通讯启动机械手动作,机械手定位完成信号反馈回来再去读机械手状态,或者用轮询不写的时候一直读,比如D0=1,1#站读,读取完成SM8029触发D0加一,D0=2,2#站读,一直轮询,当需要发送命令时,把读指令全部断开即可

明白了 就是轮询的程序是需要自己写的  我之前因为轮询时 只要特殊的继电器触发了就可以了 类是台达的LINK通讯时候 直接互相映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