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9):
星三角启动电路图,不想画控制回路,太麻烦了,不容易理解,直接用PLC控制接触器
如图:星三角主回路和控制回路梯形图
求大神看看有没有错误,谢谢!

网友A:
看了下梯形图,你的梯形图应该没法转换成三角形,就是说Y2不能接通。
忘记了,在Y2常闭后面再加个T0常闭,多谢

网友B:
最好用接触器触点反馈信号作为PLC的相关互锁输入。而不是单纯用PLC内部继电器。因为牵扯到接触器可能出现的机械故障造成短路。比如触点黏连的话,即使线圈已经断电但主触点依然导通,这时星三角转换瞬间可能造成短路。如果用触点进行反馈互锁信号,可避免此种故障。

网友C:
主电路为什么是1和6,3和2,5和4;接1和2,3和4,5和6是不是转向有问题了????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用Y2控制断开Y3有危险。

也就是说,你的角接接触器闭合后,星接接触器才断开,如果实际元件没有做机械触点连锁的话,有可能会造成短路。

网友E:
给一个程序截图你参考。

网友F:
我见过,45KW的风机星三角启动,用程序控制,炸了,
真诚感谢!学到了

网友G:
看来层主也是经历过教训的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议楼主考虑一下这个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接触器触点反馈信号作为PLC的相关互锁输入。而不是单纯用PLC内部继电器。因为牵扯到接触器可能出现的机械故障造成短路。比如触点黏连的话,即使线圈已经断电但主触点依然导通,这时星三角转换瞬间可能造成短路。如果用触点进行反馈互锁信号,可避免此种故障。

网友H:
程序里面加延时,星释放50毫秒后,角合上。

网友I:
个人感觉应该是星接触器启动后,用星接触器的触点接通主路接触器好一点,有的功率很大的要考虑启动时瞬时电流对接触器触点的冲击。

网友J:
能用点复位的指令么

网友K:
星三角启动电路用PLC做?成本怎么样

网友L:
楼主,我已经确认你的三角运行,接线有问题,不能构成回路。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楼主,我已经确认你的三角运行,接线有问题,不能构成回路。
说的对,要做好联锁才安全。

网友N:
PLC即使不要钱,这么用还是有危险。

网友O:
看起來接線就有問題啊

网友P:
三楼说的很对呀,这种情况一定要注意,我也有见过这种情况短路了,一定要加接触器互锁(最好用接触器触点反馈信号作为PLC的相关互锁输入。而不是单纯用PLC内部继电器。因为牵扯到接触器可能出现的机械故障造成短路。比如触点黏连的话,即使线圈已经断电但主触点依然导通,这时星三角转换瞬间可能造成短路。如果用触点进行反馈互锁信号,可避免此种故障。)

网友Q:
首先确保接触器连锁,
即星形,三角形接触器连锁。
重要场合,需要加上机械连锁。
PLC编程不加延时也不会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