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电气柜箱不用线槽的比例大约有多少?

楼主(2018-12-19):
如标题,想知道这个大致比例

网友A:
自动控制柜没有见到过不用线槽的,配电柜不用线槽的倒是很常见。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控制线和小线一般都有
最主要看老板用不用
自学

网友C:
看什么规模吧,我们很小的设备,设备总成本2万以内的,也可以不需要线槽,反正控制很简单,几根线理顺就行了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网友D:
大多是自制简易控制柜,没有什么要求的地方,很少

网友E:
看线多少吧!一个正反转就不用了,超过都要线槽,有些人连标号都不打的,
这些电箱我直接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