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9):
现在在做一个项目,用的是安川的控制器,需要做二次套印的功能,也用到了闩锁功能,现在是这样做的,检测到色标后的闩锁位置,与实际应该的位置作比较后的差值作为补偿值来补偿,但是会出现套印不准,究竟是哪里的问题呢?是否要取两次色标信号间的位置来作比较?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需要啥速度和精度呢,纸张还是PV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啥速度和精度呢,纸张还是PVC

精度5个丝,速度100米/每分钟,周长是300毫米,纸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精度5个丝,速度100米/每分钟,周长是300毫米,纸张

这要求有点高,一次印刷这套印精度都要命了,这还再跑一次。二次印刷都是印刷后又去进行了特殊处理,倒过卷,材料被拉伸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