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9):
一個DC24V,15W的設備。
在斷電後,要能維持工作3秒。需要多大的電容??
如何計算呢??

网友A:
DC50V10000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50V10000UF

謝謝,但如何計算的呢?

网友B:
不知道怎么计算,多买几个容量不同的电容,两并三并的挨个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怎么计算,多买几个容量不同的电容,两并三并的挨个试一下。。。

這是也是一種方法,但沒那麼時間一個一個的試,至少要有個目標值,再來試。

网友C:
串个24V的充电电池吧,甚至小型的铅蓄电池也比用电容强。具体延时时间可以用相关继电器分断。
电容牵扯到压降范围的问题,大电容通常都是电解电容,容易爆液。还有如果直接并在设备上,还牵扯到启动时电压上升(给电容充电)也可能需要3秒左右。如果提前充电一样需要继电器和设备分断。
  • 下载积分:+3(jack1009)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个24V的充电电池吧,甚至小型的铅蓄电池也比用电容强。具体延时时间可以用相关继电器分断。
    电容牵扯到压降范围的问题,大电容通常都是电解电容,容易爆液。还有如果直接并在设备上,还牵扯到启动时电压上升(给电容充电)也可能需要3秒左右。如果提前充电一样需要继电器和设备分断。

    這確實是個問題。您的方法我會好好思考實務上要怎麼做,謝謝。

网友D:
    负载对DC24V电源电压的最低要求是多少?需要知道这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载对DC24V电源电压的最低要求是多少?需要知道这个值。

    這方面的資訊並沒有

网友E:
    W=½CUU,还要考虑放电电压降低后的电机工作状况。

网友F:
    7楼正解

网友G:
    做个应急灯电路给它

网友H:
这个问题是电子电路没学好,电容的放电时间是tao=RC,根据这个来算,估算出电路等效电阻R来,再试下,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问题是电子电路没学好,电容的放电时间是tao=RC,根据这个来算,估算出电路等效电阻R来,再试下,差不多了。

哈哈...是啊...一直以來我都不是個好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