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smart200模拟量输出问题

楼主(2018-12-19):
当vd2320值由0变为10时由图1变为图2
请问变为NAN是什么意思,电压模拟量也没输出。 [upload=1
问了西门子公司, 已找出原因了,问题解决。

网友A:
图在哪里?
图已发了

楼主:
图片大了发不上去

网友B:
当vd2320值由0变为10时---------------改成0.0变到10.0试试看
谢谢,你的方法是正确的,西门子公司毛工说NAN是数据选型错误,不能用整数要用实数。

网友C(2019-04-18):
数据类型为实数,不能写整数

网友D:
数据类型不对

网友E:
大神楼主,能不能把你的模拟量转换库文件发一下呢?

网友F:
楼主貌似是女生呀,加油。
技多不压身。

网友G:
看到好多人找转换库,你们试试按F1,从帮助文件里面可以找到,库文件,西门子软件安装好后,都集成了,不过好像是一个网址

网友H(2019-06-24):
数据类型不对就是这样 ,看看是实数还是整形数据
1.非标设备设计, 结合人机HMI,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以客户的利益和效益为出发点。
3.价格合理,设备靠谱。
4常驻上海、苏州、昆山周边地区
联系方式:QQ 372064796 微信:18521567982

网友H:
数据类型报错
1.非标设备设计, 结合人机HMI,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以客户的利益和效益为出发点。
3.价格合理,设备靠谱。
4常驻上海、苏州、昆山周边地区
联系方式:QQ 372064796 微信:18521567982

网友I:
模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