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通讯怎么写

楼主(2018-12-19):
台达EH3读仪表数据怎么写正确

网友A:
LDP M1013
SET M1122
LD M1000
MODRD K1 K0 K2
LD M1127
MOV D1050 D50
MOV D1051 D51
RST M1127
以上,主要通讯程序,仅供参考
可以查看一下台达的编程手册,MODRD的相关指令说明

楼主:
为什么要读两个值出来,重量不是只有一个数据吗

楼主:
这个只有的D1050的值读出来是正确的,就是仪表显示重量。D1051的值不清楚是哪里来的。两个表运行一段时间后,其中一个表会掉线,读不出来数值。只有把该表断电重启才能读出来
引用 网友A:
LDP M1013
SET M1122
LD M1000
MODRD K1 K0 K2
LD M1127

网友B:
用你的的COM2去读 先把COM2和你仪表的通讯格式对上 然后设置成RTU模式 然后直接用MODRD指令去读就可以了 效验码什么的 PLC内部会自己算好 出来的数据在D1070~D1085里面吧 一般出来的数据是从D1073开始的 因为D1070数据是那个从站 D1071 D1072是出来的数据长度 后面的就是你要的数据 PLC或者触摸屏和仪表通讯很简单的 什么都不用你写的 协议 效验什么的都给你写好了 直接用对应的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C:
用台达自带的向导

网友D:
直接用触摸屏和仪表通讯,这仪表的通信方式很显然是MODBUS rtu方式,触摸屏里用宏指令,在需要的时候把数据传输给PLC

专业外协

网友E:
5楼说得对,台达有通讯程序向导,你只要填参数,程序自动生成,而且支持modbus指令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