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0):
搞工控想学一门高级语言是学C++还是c#比较好?具体能用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A:
看你上位机的使用范围,如果只是单纯上位机监控组态,建议直接用组态软件,什么都不用学

如果想自己做点小软件和脚本的可以看看C#,windows上面还是用VS好

如果想接入互联网,就PHP或者java

如果想快速上手达到装逼目标的,就Python

C++就算了吧

网友B:
哈哈,Python很适合装x吗?觉得还是没有c好,虽然更方便,更容易入门,但是我搞单片机还是用c。。。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你上位机的使用范围,如果只是单纯上位机监控组态,建议直接用组态软件,什么都不用学

如果想自己做点小软件和脚本的可以看看C#,windows上面还是用VS好

如果想接入互联网,就PHP或者java

C#和VS有什么区别

网友D:
vs是集成环境,c#是语言
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上位机的使用范围,如果只是单纯上位机监控组态,建议直接用组态软件,什么都不用学

如果想自己做点小软件和脚本的可以看看C#,windows上面还是用VS好

如果想接入互联网,就PHP或者java

为什么C++就算了?

网友E:
python很🔥啊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F:
同问,为什么C++就算了,正在学C++呢

网友G:
c学完了,也做了几个80c51学习板的程序后,然后不知深浅的又跑去学c++,学了一半卡住了,查资料看看编pc软件要怎么个学法:数据结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软件工程...果断放弃~

同意前面的,c#和c++,别问为什么,问就是c#,毕竟搞工控的不会去当程序猿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