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0):
求问一下 这段程序 里的这些参数表示什么,不要叫我去看文档 ,就是看不懂才来问,求哪位大神给个详解。具体指X0E0 ,H0,U0E\G0,Y0E9,X0E9,Y0E1,U0E\G1,这些分别表示什么

网友A:
当前模块在插在板槽中的位置  起始点X0E0  Y0E0
H0表示通道模式
U0E\G0  表示模拟量的第一路通道   U0E  表示特殊功能模块  0E是当前模块起始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前模块在插在板槽中的位置  起始点X0E0  Y0E0
H0表示通道模式
U0E\G0  表示模拟量的第一路通道   U0E  表示特殊功能模块  0E是当前模块起始地址

大佬 那我要变成电流输出,应该怎么设置。是要改变那个参数。

网友B:
在智能功能模塊那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