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0):
最近公司一批设备要使用FX5U来代替Q系列了 ,市场不好 要降低一切能降低的成本了 哪位大神有过类似项目经验 ?

网友A:
最近公司一批设备要使用FX5U来代替3U+定位模块了 , 哪位大神有过类似项目经验 ?
看来5U向上向下取代趋势明显啊

网友B:
JE-C一般用用行,在节拍要求高的场所还是用JE-B好
看来你是用过的了 留个微信 交流交流

网友C:
其实出去一些繁琐的设置外,5U和3U也差不多
引用 网友A:
最近公司一批设备要使用FX5U来代替3U+定位模块了 , 哪位大神有过类似项目经验 ?
感觉三菱我已经精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