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FX3SA通讯问题

楼主(2018-12-20):
大神们,我用FX3SA本体422串口和PC通讯,PC端是USB转485的线。引脚接线是PC端TR+与PLC RD+,TR-与PLC RD-。不知道这样思路对不对,参数怎么设置。望大神们不吝赐教。

网友A:
就差一条SC-09的线
我是想通过自己接线的方式来了解原理,所以没用这根线。
FX3SA通讯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