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0):
请问怎样可以将三菱的有标签的程序段复制粘贴到无标签的项目工程中,试了很多次都不行呢,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遇到过。后来抄了一遍,很浪费时间。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B:
传到PLC,然后无标签读出来,有硬件的试试

网友C:
在视图里面找到“软元件注释显示格式”,然后按照图片操作,记得两个程序都要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视图里面找到“软元件注释显示格式”,然后按照图片操作,记得两个程序都要选上

感谢你的解答,但是你这个是注释不是标签,我是说标签项目里面的梯形图要复制粘贴到不是标签项目的程序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到PLC,然后无标签读出来,有硬件的试试

感谢,这个方法没有试过,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D:
工程不一样读取的时候会提醒你,搞成指令表,再转过去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程不一样读取的时候会提醒你,搞成指令表,再转过去

请问怎样转成指令表呢,GX Works2 的程序好像没有指令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