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三菱FX5U modbus

楼主(2018-12-20):
不知道这么写对不对!!不知道数值怎么写进去

楼主:
这有两个存储位置,但是只能写一个位置存储,这样写肯定是不对的!要是按照功能码0x06的写,怎么去写这个!目的是要控制输入数值使他能转动

网友A:
对0x8000写入
H0停机
H1正转
H11反转
先将值赋给D100
如果不支持06命令,试试以下方法
ADPRW H1 H10 H8000 H1 D100 M100

楼主:
我想写入的是数值,然后对应的多少HZ输出,在手册上看到5000就是50HZ,1000就是10HZ,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写入0X8001里面去。要是用0X06的话,这个指令对应不上0X06的写法

网友A:
将H1传到D100
将K5000或H1388传到D101
按照第一张图的方法发送

网友B:
字节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