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QJ71MB91问题

楼主(2018-12-21):
三菱Q系列PLC,客户做设备选了QJ71MB91这个模块,可是控制对象是基于RS485 做的控制协议,按照Modbus协议做的报文根本读取不到,
请问在在不换modbus 模块(QJ71MB91->QJ71C24N)的情况下,如何跟控制对象通信上。

网友A:
我也再找 手册 这个不好弄

网友B:
MB91这个模块,不需要指令啥的,设置好参数,就自动刷新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