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X5U的 运算错误报警?

楼主(2018-12-21):
如图所示!错误代码:3401。 PLC报警灯亮,但是可正常运行。还有这个顺序步号又是什么呢?
,烦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PLC程序都是有步数的,一个NO或NC节点占一步,复杂的运算占用步数较多。
你看看程序对应的第471步,看看到底哪个指令数据除了问题
真诚感谢! 这个顺序步貌似不是编程软件下边的那个步? 471步没有问题

网友B:
这个一定是程序步里的471步,画面右边有一个按钮【错误跳转】,点下去看看
真诚感谢!我再排查一下.’

网友C:
运算错误,比如0÷1,如果出现这样的计算,就会报错。楼主可以监控看看471步,步号位于梯形图左边。双击错误内容就可以跳转到错误的地方。
热心助人!好的,回头试试

网友D:
0/1这样不报错吧,除数为0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