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3SA通讯问题

楼主(2018-12-21):
各位老师,我想用USB转485的线和三菱FX3SA422串口通讯,485端口这里的TX+ TX-怎么和PLC端8针圆口的接线哪?
我查到了PLC端的引脚是:1是RxD- ,2是RxD+,4是TxD+,7是TxD-,5是GND .
还需要做哪些设置哪?

网友A:
三菱FX3SA 是rs422串口通讯,你接RS485的话需要一个转接卡
自己焊线改引脚不可以吗

网友A:
或者买根USB转422的线,型号USB-sc09-FX
必须用转换的线吗,不能自己焊线改引脚吗

网友B:
硬件借口都不一样

网友C:
4线制的485可以接,2线制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