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A的PLC可以用FX3U-2HC模块吗?

楼主(2018-12-21):
如题,谢谢解惑!

网友A:
不能用,3G的不能扩展高速计数模块,3U的才可以!!
下载积分:+1(dgamen) 真诚感谢!

网友B:
虽然三菱的选型软件上说,FX3GA不可以连接FX2N-1HC,但实际有人使用过,并且很稳定。
所以FX3U-2HC也可以一试。
下载积分:+1(dgamen)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