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1):
最近用一个欧姆龙CP1E-N60DT的PLC控制一台伺服电机,出现一个怪异的情况,在目标频率低于50000HZ的时候,输出完成标志A280.03是正常的,在目标频率大于50000HZ的时候,输出完成标志A280.03提前给了,有哪位大哥遇见过,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程序没有怎么看出来问题。
问题就是同样的程序,只是把目标频率加大而已,就出现这个问题
plc

网友B:
输出完成标志A280.03提前给了是什么意思,脉冲没发完就给出完成信号了?
是的,电机还在运动,A280.03就闭合啦

网友C:
把PLC拆下来 再找一个伺服 重新测试一下 看是不是还要这种现象 先看一下是不是干扰的问题 看看是不是plc已经发出了 但是伺服放大器没有收到 一般PLC出现问题的几率还是相当低的

网友D:
有可能是所发脉冲超过了伺服驱动所接受的频率或伺服电子齿轮比设置不对
问题就是我同样的位置,只是速度快了就会出现,速度慢就不会有这个情况

网友E:
楼主不打算怀疑你速度太快,plc脉冲发完,但是伺服并未执行完成吗?判断是否定位完成建议用a280.03标识+伺服的定位完成信号去判断。
你说的是脉冲发完了,但是伺服还没有接受完成吗?

网友B:
那就是伺服动态响应问题,PLC脉冲发完A280.03就会输出完成信号,这时伺服电机定位不一定能完成(这要看电机动态响应),所以要么采用5楼的办法,如果工艺对节拍要求不严格可以在A280.03输出后加一段延时

网友B:
伺服接受到位置指令到执行完成需要时间,时间长短看动态响应,比如电机刚性,动态加减速设置

网友F:
学习了。
蓝枫恋影

网友G:
伺服响应慢了,plc已经发完了,但你伺服没完成,调整伺服增益

网友H(2019-04-09):
5楼6楼基本正确,应该就是PLC脉冲发完了,看你说电机在抖动,那应该电机已经到位了,伺服刚性没调好,所以到位以后仍然抖动。再就是你频率调大了以后 是不是减速度没调 导致减速太快 电机停止以后抖动!就能想到这么多了

网友I:
向老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