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1):
厂里遇到一台研华工控电脑,型号1570H,电脑硬盘老是读不到,输出就一个串口,能不能搞个台式机替代,哪位大侠搞到过,谢谢赐教。

网友A:
拆开,硬盘连接另外一个电脑看看
硬盘是IDE硬盘,44PIN的 ,换了硬盘不稳定,老是蓝屏,换成台式机,启动不了,硬件不一样
plc

网友B:
要看你研华工控电脑装的什么软件,你需要用到的软件都有安装程序的话就可以直接用普通电脑替换
软件要安装程序的,最好是能用原来的系统,但怎么能换了硬件这个系统还能用,

网友C:
硬盘挂了换台电脑也没用呀。
用的什么系统?什么软件?
XP系统,因为硬件问题在台式机进不了XP系统,回蓝屏

网友D:
换个硬盘试试,用ghost把原来硬盘做备份
先是换了一个IDE固态,还是不稳定,老是找不到硬盘,再买个机械IDE硬盘试试

网友C:
应用软件是什么?如不是特殊软件,可以用普通电脑。
有软件,不知道怎么移

网友E:
找不到硬盘不一定是硬盘的问题
确定了是主板不好

网友F:
工控机 还没有普通电脑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