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1):
三菱FX系列要带6根轴,求配置  一个FX3U可以带三根轴,剩下后面的全部用1PG模块吗?

网友A:
六根轴都是什么?都是伺服吗?需要六根轴同时并行吗?需要根据具体的工作要求来选型。
三个电缸,三个步进   首先考虑FX系列,毕竟要考虑成本嘛

网友B:
直接两个Plc主从通信
上一台就两个PLC   结果通讯老麻烦了   有点怕   新手上路

网友C:
上Q。
贵啊大哥

网友D:
带三个1PG模块不就行了。
可以用  FX3U-20SSC-H吗?  这个不是直接带两根吗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E:
FX5U加一个EX-H扩展

网友F:
得先看看你用多少个点?该上两个5U好,还是5U加两个1PG好(忘记是不是要加装总线模块了),又或者直接用5U配MR-JE-C,

网友G:
为什么非要用三菱?  国产禾川信捷 都有支持6轴的,  信不过国产的, 买松下C60T的,  也有支持6轴的。不用担心写法,国产PLC 都是仿三菱的,松下的也是日系的,  写法跟三菱没差很多,

网友H:
3个FX3U-2HSY-ADP高速输出模块,比本体自带的模块精准可靠,然后本体可以是继电器输出,带大功率电磁阀的话也不用再弄继电器中转了  ,可谓一举两得
电机啥的都比较小  功率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