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解决Wincc项目管理器服务器不可用
工控新人

楼主(2018-12-21):
由于只是用来学习,就在自己的WIN10系统下装了Wincc7.4,也能正常打开软件,但是不管是新建项目还是打开项目都提示项目管理器服务器不可用,无法连接到服务器。换了好几个安装包重装了好几次都不行,求教大佬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我是维修的,目前就是想在自己的电脑上打开学习,也不实际链接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58717.html
这个版本也是提示这个问题,后来重装系统装上了

网友B:
win10不支持吧
我看网上说能装啊
工控新人

楼主:
解决了,我重装了系统好了,具体哪有问题也不知道
工控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0不支持吧
重装了系统装上了
求教怎么解决Wincc项目管理器服务器不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