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aj系列怎么添加汇川伺服?
技术先行者

楼主(2018-12-22):
第一次使用还请大佬解惑。。

网友A:
在汇川【设备】添加菜单中(原CODESYS设备添加),添加汇川的设备*XML文件就行了
已经解决了,谢谢
下载积分:+3(13250052501)
技术先行者

楼主:
又出现新问题了,为什么在st里面输入的总是报错

网友B:
你写的是;分号 当然报错

网友C(2021-04-24):
格式不标准导致的错误
求助:欧姆龙aj系列怎么添加汇川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