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指令 IOWR 怎麼使用

楼主(2018-12-22):
各位前輩大大好 ,可以指導一下小弟 IOWR怎麼使用嗎?
如下範例:
IOWR #1418 DM1618 #2002
目前小弟 只知道 當IOWR 條件成立時 會從DM1618開始搬512個WORD值,寫入到第2個特殊模組。
但不曉得 #1418 的意思是甚麼?
小弟的特殊模組為C200HW-NC213
再麻煩各位前輩,不吝解惑,感激不盡。

网友A:
#1418是你定位模块的参数地址,具体是多少看你设置的M值是多少,#是十六进制标识符
#2002 拆分成200和2 200是16进制数,转换成10进制就是你的个数512 2就是单元号
具体细节可以在官网找定位模块手册,在120页有详细的IOWR写数据和IORD读数据说明
连接:
https://www.fa.omron.com.cn/data_pdf/mnu/w397-c1-02_cj1w-nc.pdf?id=1409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网友B:
楼主玩的宏协议吗

网友C:
這不是宏協議,那是OMRON寫入NC軸卡傳送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