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三菱A系列PLC断电后保存的数据会丢失

楼主(2018-12-22):
三菱A系列PLC更换电池后,程序运行正常,但每次通电都需要重新设置数据,设置的数据在断电重启后会丢失需重新输入,更换电池之前是正常的,需要怎么处理!

网友A:
检查PLC参数
掉电保持有些是可以设置的
看你的参数对应的D和M,是不是在掉电保持范围内。
同时再次确认电池,比如当前电压是多少。有一个特殊寄存器可以显当前电池电压的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照1樓方式,調整一下區域,應該市調店後區域跑掉未在設定

~~業餘打工仔~~

楼主:
已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