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求助,CP1E E60

楼主(2018-12-22):
CP1E--E60插上IO扩展单元报IO 总线错误(CPM1A扩展单元),拔掉扩展单元PLC本体程序运行正常。换了一块扩展还是报IO总线错误(CPM1A扩展单元)代码 0x80CA 期待老师解答

网友A(2019-03-17):
换个E60试下吧!

网友B:
兄弟有能用的软件没?我现在从网上找的编程软件都装不上,序列号是多少?
1642256919@qq.com

网友A:
网上找系列号就行啊!一大堆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