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TEP7软件求教

楼主(2018-12-22):
如图,该软件的关闭分支和连接都是灰色的不能使用,导致现在线圈自锁都不能编写,求教大神们看看啥情况!

网友A:
鼠标按住箭头后不要松开,直接拖到目标节点上
灰色的,拖不动,除了这两个不能用,其他都可以!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A:
按在你现在图片里程序段1底色为蓝色的位置上
真诚感谢!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