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大神帮忙,三菱FX1N怎么通过RS232直接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2018-12-22):
请大神帮忙,三菱FX1N怎么通过RS232直接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DM556驱动器自带RS232口

网友A:
最起码FX需要加装一个232通讯模块啦

网友B:
你先确定那个驱动器支不支持通讯控制,说不定那个232口的给单片机更新程序用的,如果支持,直接加一个232BD

网友C:
看步进电机的说明书就行了

网友D:
不知道,控制器用什么协议

网友E:
首先确定PLC有232通讯口,其次确定私服驱动器支持232通讯,然后找到PLC和驱动器的通讯协议参数和接线方式,最后都满足的话接上线,通讯试试。

网友F:
FX1N系列的选晶体管输出的就可以了啊,为什么还要用RS232通讯,没有搞明白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