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3):
有一个项目,200SMART PLC  CPU SR40,自带RS485口,想和称重模块的数显仪表通讯,数显仪表带485端口,请教各位大神,两者之间怎么做通讯,有程序示例最好,感谢

网友A:
根据仪表手册及西门子编程手册,完成通讯不复杂呀【注意对应地址正确就OK】

网友B:
modbus rtu
QQ: 24904534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仪表手册及西门子编程手册,完成通讯不复杂呀【注意对应地址正确就OK】

我在西门子网站上查了说是自由口通讯方式,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bus rtu

我在西门子网站上查了说是自由口通讯方式,对吧

网友C:
不要用自由口,用MODBUS RTU,仪表一般都支持,自由口比较复杂

网友C:
你要先弄清楚你的数显表支持什么通讯协议!

网友D:
先确定通讯协议吧   再把线接好   PLC 3+     8-    再根据通讯协议写相关通讯程序

网友E:
通信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