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E71-100模块用UDP协议和IT服务器发送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8-12-23):
plc通过模块发送数据给IT的服务器,用哪个指令,哪位大神做过??
对方不是PLC,是服务器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如果是TCP的话,可以用EntQsPlc通讯驱动,
范例代码下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6wj.html

网友B:
对方是服务器,1.你这协议,这报文格式转化
2.直接接住第三方软件,写程序调用,楼主可以接住三菱的软件,或别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udp 不需要使用通讯指令,设置好IP 端口行了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