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使用Bcnet-FX与GX WORKS2通讯不了

楼主(2018-12-23):
FX3G使用Bcnet-FX与GX WORKS2通讯不了,接线后在网络能搜索到FX3G,就是连接不上。大家讨论下
东方不败

楼主:
哪里还没设置对??
东方不败

网友A:
你电脑的IP地址改了吗

楼主:
怎么改?
东方不败

网友B:
我想要了解的,你的PLC的IP设成192.168.1.178了吗?
一般都是先用USB连线设好参数之后,你才能用这个IP和PLC连线。
再来,你连电脑IP都不会设,这样就不晓得怎么讲下去了。
先去百度一下吧!

网友C:
电脑与PLC同一网段,
图片中选直接连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脑与PLC同一网段,
图片中选直接连接

楼主:
已搞定,谢谢
东方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