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求助:TIA V15.1 不能激活?

楼主(2018-12-23):
请高手看看怎样才能解决? 谢谢!

网友A:
你的V15.1安装好了吗?怎么授权软件里面啥都没有?

楼主:
安装好了

楼主:
这是安装好的软件!

网友B: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按你的截图英文字面的意思就是15_1不是有效的整型值。 另一个是列表索引超出界限了。。

网友C(2019-08-10):
楼主,你激活了没有?咋整的?麻烦说一下,多谢!!!

网友D:
v2018.10.30 fixed bug '"15_1" is not valid integer' after installation Portal 15_1 181542fe08ac4f2268a51dab8b5f2f9d *Sim_EKB_Install_2018_10_30.exe

网友E:
安系统是不是先安装V15的,在安装V15.1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安系统是不是先安装V15的,在安装V15.1
V15.1不是V15的升级版本,它们是两个独立版本,且不能共存于一个系统。
导致楼主的问题很简单,其授权工具版本太低。
Good Luck~

网友F:
还是别急着升级吧

网友G:
15.1 都用了半年多了 没问题

网友E:
卸载V15再安装V15.1没用的,重新安装系统,直接安装V15.1运行正常。

网友H:
要用新的密钥去激活,我之前也遇到这样的情况,用2008.11.14的就能激活。
附件: Sim_EKB_Install_2018_11_14.rar (967 K) 下载次数:209
  • 下载积分:+1(向日葵666)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