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4):
为什么启动、停止、急停、极限位多喜欢用常开??难道除启动按钮外,常开比使用常闭安全吗?
同样的国外系统在我感觉就比较合理,启动一般用常开,停止、急停、极限位多用常闭。这难道就是国产与国外保持的差距??还是做国产系统的工程师脑子转不过弯来?还停留在办公室里没考虑过实际情况??

以上是个人见解!还请勿砸砖!!!

网友A:
国产的东西,我就不喷了。国内做出来的东西,确实多,但是高大上的一个都不能算。

网友B:
俺见识少,不过俺见过的国产设备急停、停止按键(极限位移没注意,不过俺设计的都是用常闭)都是用的常闭触点。

网友C:
从安全性考虑肯定常闭更可靠,从稳定性考虑常开更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安全性考虑肯定常闭更可靠,从稳定性考虑常开更有优势

做设备应该还是从安全角度去考虑为好,稳定必须建立在安全基础上,否则一切多是浮云!!

网友D:
我限位急停都是常闭

网友E:
这只是一些教材上这么写的,实际中,大部分还是用的常闭点,也有部分用常开点的。

网友F:
保护用的时候 例如急停 光栅 限位都应该用急停 主要是为了防止存在硬件损坏的时候失去保护的功能

网友G:
见过的很多都用常闭,用安全继电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只是一些教材上这么写的,实际中,大部分还是用的常闭点,也有部分用常开点的。

我发的这个可不是教材上的而是现实中的国内大多数数控系统

网友H:
引用楼主跑步向钱于2018-12-24 10:14发表的 为什么国产数控系统多这样??难道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吗? :
[attachment=228645] [attachment=228646] [attachment=228647]为什么启动、停止、急停、极限位多喜欢用常开??难道除启动按钮外,常开比使用常闭安全吗?
同样的国外系统在我感觉就比较合理,启动一般用常开,停止、急停、极限位多用常闭。这难道就是国产与国外保持的差距??还是做国产系统的工程师脑子转不过弯来?还停留在办公室里没考虑过实际情况??

以上是个人见解!还请勿砸砖!!!

在系统参数可以改常开/常闭的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系统参数可以改常开/常闭的哥们

还请楼上的高人指点一下,在哪项参数可以修改常开或者是常闭??

网友I:
因为你的这类装置(系统)的输入控制是通过电子电路实现,其内部通过编程(软元件)实现输出控制,如果采用常闭触点做急停控制(发出信号),输入端的内部电子控制器件就处于经常通电状态,其因长时间通电(消耗功率)发热容易产生故障,因此通常采用常开触点控制(发出信号)。由于其内部是通过编程进行控制的,可以采用常开触点也可以采用常闭触点,不影响其操控性。

而实际逻辑控制电路是因为由大量的实际元器件组成,都属于硬件,都属要在通电状态下进行工作,断电停止。因此急停按钮(开关)必须采用常闭才能保证安全。而且这个常闭按钮(开关)本身不会耗电(没有通过什么电子器件之类的转换)。也就是从安全角度考虑,这类由实际元件(硬件)组成的电路必须采用常闭按钮做急停控制。如果采用常开按钮,又要通过转换电路实现,又不安全。

网友J:
停止,急停,极限位肯定用常闭呀,这个没得说

网友K:
我接触的国产数控都是急停都是常闭点

网友L:
肯定要用常闭啊,安全考虑,否则线路接触不良或断路故障无法保证设备和人身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