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4):
流程如下:启动后传送带持续送料至圆盘,伺服驱动圆盘匀速转动,物料间隔随机,必须两组相机都判定合格才算OK,否则算NG。
1.对射光眼感应到物料,旋转一定角度使能相机一,相机一拍照并判定物料是否合格,结果传送到PLC。
2.相机一判定OK后,再旋转一定角度使能相机二,相机二拍照并判定物料是否合格,结果传送到PLC,如果相机一判定物料不合格就无须使能相机二。
3.两组相机判定后,再旋转一定角度把物料吹出。
请问大家:编程思路和要用到的指令。难点在于圆盘一直旋转,不像以往分割器有工位有停顿。

网友A:
利用编码器采集光纤感应到物料时的位置信息,然后算出该物料到相机一、相机二、OK风嘴、NG风嘴位置对应的编码器实际数据
这个思路很好,编码器采集数据以光眼为起点,以出料为终点,但是圆盘物料一个接一个,是不是还要用位置或循环指令。

网友B:
和以往的多工位分割凸轮机构一样,而且更简单……使用所有工位或者工序的完成信号作为安全条件限制转盘旋转就好!
嗯,这个方式可能更稳定,更准确,但是圆盘一顿一顿的感觉不流畅。

网友C:
对射光眼--》相机1
相机1---》相机2
相机2--》剔除工位

这样分成3个功能区,是不是会更好判断?将整个转盘分成若干小的等分度,每个检测点,如对射光眼、相机1、相机2、剔除工位,所在位置均为等分度的整数倍的位置上。

网友D:
它應該還是會有停頓的地方,只是你可能感覺不出來
不然你若給它3000 rpm 的轉速,一分鐘要檢測多少,嚇死人的快
檢測也是要時間的
你要求一分鐘的檢測速度是多少?
出料速度根据产品来设定的,伺服电机配减速机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E:
这样儿的你可以把两个检测工位分开,各检测各的 ,只要不合格都是NG

最近做了个类似的,当检测工位有料时开启检测,不合格把当前位置保留,利用转盘转动次数来确定放料的位置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F:
一直转不停,只能用对射的光纤了,你的CCD要处理速度快,把你的OK  NG用对射光纤来移位记录就行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G:
NG和OK排料的角度不同,CCD检测完成NG还是OK把对应角度值赋给这个工件

网友H:
之前做過相同案子,用的是1樓的方法。
大侠,发一份过来参考下啊。感谢

网友I:
吹扫完清除P1,  并移位

网友H:
我是用結構化去做的.想法和10樓一樣的.樓主可以看10樓的...
反正不管你怎麼做...理論是不會變的,變的是你的實作.
只要不脫離理論,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