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4):
有没免费的长时间监控软件,触摸屏软件和上位机软件都可以。

网友A:
你下位机是什么都不说,硬件接口、还有监控参数的地址这些参数还是需要编辑的,这怎么做成通用呢老哥

网友B:
触摸屏软件还有收费的吗?就看你能不能做出画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软件还有收费的吗?就看你能不能做出画面了。。。

我没表达清楚,就是想远程监控,我用虚拟串口与触摸屏仿真用,试了几款触摸屏都是仿真30分钟后,自动掉线。破解版的上位机可以用,但是觉得这样不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下位机是什么都不说,硬件接口、还有监控参数的地址这些参数还是需要编辑的,这怎么做成通用呢老哥

我没表达清楚,就是想远程监控,我用虚拟串口与触摸屏仿真用,试了几款触摸屏都是仿真30分钟后,自动掉线。破解版的上位机可以用,但是觉得这样不大好。监控软件MODBUS RTU或者三菱FX2N协议都没问题,下位机三菱PLC,485或者232方式与远程模块连接。

网友C:
我记得海为的组态软件是免费的,支持硬件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海为的组态软件是免费的,支持硬件不多。

tks,瞅瞅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