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4):
如下图,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停止,写入频率(485BD通讯)都没有问题,就是读取不了频率,请问问题出现在哪?附件有程序,台达变频器说明书
附件: 新建文件夹.zip (2312 K) 下载次数:98

网友A:
3U支持CRC,VFD-L支持RTU,建议用RTU模式,程序相对简洁。ASCII模式不想多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3U支持CRC,VFD-L支持RTU,建议用RTU模式,程序相对简洁。ASCII模式不想多看。

网友B:
因为MODBUS-ASCII通信方式,用得很少。几乎所有人放弃了。

网友C:
看的头疼ASCII,要把接收信息d61到d64换算过来啊

网友D:
不会三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MODBUS-ASCII通信方式,用得很少。几乎所有人放弃了。

那大神有RTU的模板?

楼主:
上传完就算了,没人看的
附件: RTU.zip (381 K) 下载次数:77

网友E:
LRC和计算使用的D40需要6个扫描周期(<= Z0 K5)才能完成累加D201~D206

网友F:
我这个是485BD与台达通讯,启停变频器是继电器,控制频率走485的,你看看把
附件: FX3U-485BD与台达变频器通讯FB功能块.zip (180 K) 下载次数:106

网友F:
上面通讯协议是8E1 RTU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个是485BD与台达通讯,启停变频器是继电器,控制频率走485的,你看看把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MODBUS-ASCII通信方式,用得很少。几乎所有人放弃了。

那有没有三菱PLC运算CRC码程序 计算?适合3G的

楼主:
看一下,换个角度就解决了,16位高低字符处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有没有三菱PLC运算CRC码程序 计算?适合3G的

论坛里有,你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