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A的422接口可以和工控机通讯吗

楼主(2018-12-24):
大家好,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FX3GA的422接口可以和工控机通讯吗

网友A:
可以的,用SC-09的线
谢谢前辈的回复,SC-11将422口转成232后还可以和工控机的串口连接吗

网友B:
编程口好像是不支持modbus协议,但是有编程口协议
我搞错了,编程口协议是编程口协议